无法格式化U盘、内存卡,怎么解决,求助。

楼主(2011-04-12):
格式化提示:windows无法完成格式化。在PE下可以格式化,证明不是存储介质有问题。不想重装系统,想搞清楚是什么原因引起的。windows xp系统,杀毒了,急救箱都用过,什么都没扫出来。

网友:
很明确的告诉你,你内存坏了。不信你拿个别的内存格式下!

网友:
应该是系统问题吧
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我在windows pe下可以格式化,主要想搞清楚是什么引起的,以后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就是系统问题,希望有遇到并解决该问题的人来解答一下。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纠结。。遇到过没深究过。。。应该是系统

网友:
应该 是 系统的问题  在不 你去找个 格式化软件 看看 能格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在windows pe下面可以格式化,一个优盘一个SD卡都试过了,两个都是好的。专门格式化SD卡的是不能认盘才用,我这个读写都没问题,就是格不了。

网友:
不行就把系统修复一下

网友:
我个人意见是你的U盘内存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PE下可以格式化,SD卡在我相机里也可以格式化!!

网友:
有时候没有完全坏到不能有的时候出现这情况也正常!还有你格式的时候有没有换一下文件系统!

网友:
你用这个式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难道两个都是坏的?SD卡是1G的用FAT格式,优盘是4G的用FAT32格式。

网友:
换个机子看看了!!

网友:
看来没有人能在不换电脑不重做系统的情况下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来下载U盘修复工具备用

网友:
在安全模式下可以格式化,看来有病毒,网上查说某个程序调用了可移动磁盘,所以无法格式化。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下就是中毒了,用试用的卡巴杀下毒。以前遇到了就直接干掉系统的,怕把其他盘感染了

网友:
研究半天冰刃,没明白怎么干,基础太薄了!

网友:
在PE里可以用系统里不可以 大多数都是系统的缘故

网友:
完了,没救了,重装吧,卡巴斯基查出几个木马,依然不能格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