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点

楼主(2011-04-12):
我想请教哈。。关于笔记本上的公共点是什么意思呢?怎样才能准确的找到它呢?

网友(点评):
建议 上把基础搞明白 你可以远程学习

网友:
这只是一个概念,如果具体地说,就是在系统供电芯片上管的D极。

网友:
前辈能不能说详细点。。后生不是很懂的。。。

网友:
问楼上的前辈公共测试点。是CPU的供电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公共测试点和公共点是2个不同的概念,以为可以说是每个单元电路上管的D极,先找系统供电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是这样啊。找主供电芯片就好像MAX1631一样咯

网友(点评):
对,是这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你注册的时间都在论坛快一年了。怎么公共点电压都不知道。。

网友:
我以前修台式机。。现在刚接手笔记本。。所以。。让各位见笑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么系统供电芯片和待机芯片是不是同一片啊。见笑,新手,请不吝赐教

网友:
我也没搞懂这个问题的。。。

网友:
找电池和电源汇合的地方。

网友:
更是搞不懂的。。。

网友:
CPU供电的MOS管上测

网友:
公共点也就是VIN 通常来说就是有19V的地方。待机芯片是3V 5V供电芯片。笔记本里面还有1。5 1.8 等供电芯片。

网友:
和所有上管相连的是公共点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是,系统供电芯片是负责输出3.3V  5V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和待机芯片有什么区别。望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D:

也许是不同的地方叫法不一样吧,但我个人的叫法是IO既可以是待机芯片,同时也是开机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电源口进来的电不会直接供到主板上,电源口或电池口进来的电都是通过保护隔离电路后才供到主板上,这个点叫作公共点,一般在电源口进来经过保险后的一个MOS管

网友:
哦。。。我在主板上试试看。。。谢谢看咯。

网友:
能不能给详细点

网友:
回复 网友E:

谢谢了,学习了 ,那有些人说单元供电芯片的第一个MOS管也是公共点,你怎么看

网友:
有的说。。保护隔离电路的末端就是公共点。。。。。。是不是真的。。

网友:
就维修而言,台式机和笔记本电脑的最大区别就是供电部分。台式机的供电是通过ATX电源供电,笔记本的供电多半是通过DC-DC电路转换,而此电路的MOS管上管的D极就是和公共点直接相连的。我们实际维修时一般通过转换CPU电压的MOS管来找公共点。

网友:
找到相近的两个场管 看哪个管S 极接地 S极接地的就是下端管 上端管的S极和下端管的D极相连 上端管的D极为公共点

网友:
简单的可以理解为 主供电 经过几个MOS管出来的电 而且和主供电大小相等

网友:
既然电压都相等,为什么还要转换呢

网友:
可以给你一个思路,仅供参考,

如果楼主以前是修台式机的,那么台式机的ATX电源,就等于笔记本的系统供电,产生3.3和5V,给各个设备的供电IC提供工作电压,

而本本里,北桥,U,内存,显卡,都是电源IC+控制上下管导通公共点电压输出到单个设备的共走方式,这种方式和台式机的CPU供电电路非常相似,

台式机里CPU供电电路里的独立12V供电,就如同本本里的公共点,

不同的是,台式机里的独立12V只给U供电,而本本里的公共点,给很多设备供电,

这样说你能明白吗?

网友:
有的说。。保护隔离电路的末端就是公共点。。。。。。是不是真的。。
  是真的

网友: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DE5NDAxfGZiMzdmMTM4OTg1ZjQ3YmQwNDcxNDhkZTc3OTNlMzRifDE3NTY2NzM1ODk%3D&request=yes&_f=.rar

网友:
发了一点公共测试点的东西不知能不能看到

网友:
楼主 看不到 不过这个东西很想要 可不可以发我邮箱 2430200@qq.com

网友:
比如说 MX1632 的 22PIN 就是公共点!

网友:
没有看到你、发的东西。。。

网友:
从交流输入端进来经过几个MOS管转换通向电池接口。所有PWM模式的上管的输入端均和公共点相连。

网友:
真的不是很懂耶。。。。

网友:
学笔记本有电子基础好学一点

网友:
公共点前面就是保护隔离电路,保护隔离一般都位于电源插口附近,每个供电上下管的上管都是接到公共点。

网友:
众说纷纭,看懂了

网友:
唉。。还是没搞懂公共点究竟在哪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