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的一块主板intel上电问题,不解,郁闷中

楼主(2011-04-12):
IO是W83627,开机排针竟然没连接到IO的68教,而是直接去了南桥,怀疑是跑错了,然后又去PSON线跑起,通过一个电阻到达一个
三极管
的C级,然后B级是通往南桥的,难道这个IO不参与开机,w83627资料上是这样的啊,68-67-73-72。供电是61脚,但是跑线路竟然是这样的,郁闷咯。。老大们帮忙
资料
主板
Intel

网友:
我估计此板是采用W83627EHF的I/O,是的话,不参与开机。

网友:
主板进修者
的帖子
谢谢你的回答正是如此,不跑线还真不知道intel芯片组也有这样的时序

网友(2011-05-12):
我也犯过同样的错误,,不开机把I/O换了还是一样不开机,。。I/O不参与触发的。

网友:
IO不参与触发啊

网友:
这个IO有触发脚位,但是主板厂家用不用这个IO来触发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只要南桥在待机条件满足的时候,再给它一个低电平的跳变就行了,谁给的要看主板厂家的设计思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