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之怪,NEC E6000开机指示灯亮一下灭,断电再开机有时能开机

楼主(2011-04-12):
NEC E6000按开关,开机指示灯亮一下灭,再连按开关没反应,电源插头拔掉,再插上,有时能开机,开机以后一切正常,有时还是指示灯亮一下灭,没按开关的时候,有5V3V待机,按开关后指示灯亮一下灭之,经测,无5V3V待机电压,有19V电压,及短路的话,但能有时开机,而且开机以后一切正常,加过怪的,没见过如此之怪的,这该如何查

网友:
补充一下,该板子开始不加硬盘时候,每次都能开机,挂上硬盘后,就开不了机,硬盘挂到别的机器上试过也检测过,好的,但有时能开机,也是只要开机后一切正常,换过1632及其5V供电MOS上下管

网友:
楼主加油,我打酱油

网友:
我也被这种问题折腾过,到最后也没整好,请高人指点迷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