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M2V 的主板 bios程序 损坏

楼主(2011-04-12):
华硕 M2V 的主板 开机显示显卡 bios 错误
换显卡 问题一样
刷主板BIOS OK 了
重启后 还是显示显卡BIOS错误
再刷主板BIOS
又好了 就是不能重启 只要重启电脑 就会出现显卡BIOS 错误 ! 换了同样的主板 正常
华硕

网友:
显卡 你换过了,肯定显卡没问题在耍BIOS

网友:
有集成的么 插上集成的试试?

网友:
LZ你这种情况,,要不就是BIOS芯片和BIOS程序不兼容,,还要考虑一下BIOS芯片本体的问题,,。你的BIOS芯片是WINBOOD吗???

网友:
BIOS芯片型号说一下

网友:
我这边 好几块这种板子 把坏芯片装别的主板上 都正常 的 确定BIOS芯片是好的 把别的好主板的BIOS装上 就能开机一次 重启就不行了 但是把芯片重新装回好板上可以用 怀疑BIOS 电路的问题

网友:
weiyijun
的帖子
ASUS M2V 的有集成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