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主板加假负载有时钟复位,加CPU没有

楼主(2011-04-12):
富士康45CM-S(775cpu)主板加假负载的时候有时钟有复位,但是我加上CPU没复位,时钟也出不来,有点莫名其妙(CPU是OK的)。请各位指教指教,该怎么修。

网友:
找到问题点了,是CPU供电的问题,加上CPU主供电就出不来,主控无法发出PGOOD信号给时钟。

网友:
LZ真是酷啊!还是CPU供电啊!

网友:
不能蛮目的换U  先查查工作条件先  正常了后再换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