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这样能确定bios芯片挂了么?可以代换不?

楼主(2011-04-12):
已解决

msi k9n6sgm-v的板,原来不亮机,总跑e9,所以刷了bios。

但在用500p刷的过程中,芯片查空总不能通过,刷完了校验也出错。
吹回主板这下不跑码了,直接显示f0不动了。

这样能确定bios芯片挂了么?  SST25LF040A-33-4C-S2AE 这个小8脚bios芯片有什么可以代换的吗,是不是只要是外观和容量一致就可以代换?请指点

网友:
容量一样可以代换,但必须要把对的程序拷进去,也就是写入到被换的芯片中,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下,如果插上故障诊断卡(这里说明这卡是好的)如果卡的数字无现实的话是不是说明不跑码呢。主板点PSW是可以开机的

网友(点评):
是,当然算不跑码的。

网友:
不一定,也可能是接触不好,或者,写的速度有问题,代换最好找一样型号和容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有,我发现南桥和内存中间的二个MOS管很烫,并且测量它的对地阻值都很小

网友(点评):
你的南桥要挂啊。

网友:
感谢二楼三楼,多谢。

还有5楼,考虑很周到。

网友:
如果型号不同,外形容量相同,工作电压必须一致。

网友:
容量一样都可以代换,但必须要写入相应的程序。

网友:
这样情况bios是不正常的,我也试过。找一个大小和容量一样八脚bios换一下吧!

网友:
感谢楼上各位。小结一下外形+容量+工作电压一致,代换应该没问题。

网友:
查空总不能通过
就是BIOS坏了

我遇到过

网友:
应该是BIOS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