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速度问题

楼主(2011-04-12):
我有台笔记本用了二三年了,开机速度越来越慢了,怎么办好??

网友:
重装系统,保证跟原来一样快。

网友:
加根条子,做个系统。
原因:软件不断升级,硬件一点不动 肯定愈来愈慢,加之系统里多了很多没用或者不常用的东西。

网友:
装老系统,或用LINUX系统,肯定很快。

网友:
用360清理一下。在开始栏里用一键清理垃圾清理一遍,在磁盘管理把 碎片整理一遍,在吧缓存改成d盘。最后在 运行 misconfig  在开机启动里吧里面 全部禁用就好保证 快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