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不加电

楼主(2011-04-12):
IBM T60
故障:不加电
待机电流0.032A,测量待机3V 5V 1.5V正常产生,MPWRG信号3.3V。AUX3V 2.5V正常产生,AUXPWRG信号有3.3v。
因为IBM设计时有支持网络唤醒,所以网卡的工作条件也得正常,测网卡工作条件正常,LAN-PWR-GOOD信号正常。
供电正常,就测试南桥的工作条件,供电正常、RTCVCC、RTCRST、RSMRST都有正常的3.3v,南桥晶振有波形。
测量H8/2116,供电、时钟、复位正常,LID-SWITCH有正常的高电平,-PWRSW能正常拉低,但H8没有发出-PWRSW_H8信号。正常时H8收到开机信号后,会发出一个低电平信号去南桥来进行后续供电信号的产生,实测-PWRSW_H8引脚无电压,正常应该为3.3V,估计不是被后级后低,就是H8的工作条件不满足没有产生,通过断开引脚判断为H8这边问题,根本没有产生此信号,是工作条件没有满足还是芯片本身的问题呢?直接更换了一个H8芯片,结果,不如人意。只能测量H8的工作条件了,基本的工作条件都满足了,找到图纸,仔细看H8的工作条件测量,时间都过去几个小时了,还没有修好,打开图纸继续,维修还真是累了,脖子都酸了。再看图纸时注意到了一个信号,SUSCLK_32K信号时,只有电压没有波形,此信号是南桥发出的32K的刷新时钟,但南桥的工作条件全测试过的啊,没有问题啊,直接更换南桥后,再测量SUSCLK_32k信号,波波很好,开机一切正常。以前从来没有注意测量过这个信号,看来还是不够细心啊。
有错误的地方,请指正。

网友:
不错  这机器待机电流偏大 肯定是待机的几个芯片问题的 SB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网友:
现在T6的机子,坏SB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