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2405FPW

楼主(2011-04-12):
   外接电源无反应,电源灯也不亮,拆开之后发现电源板无输出,换了两个开关管,换了3个保险,换了一个电源管理
  然后输出20V和7V。   因为没修过这个,所以不知道电压对不对, 20V应该是对的,因为以前修过2005FP,输出电压也是20V,也没有修好.但7V我不敢肯定,随手就接上了高压板和驱动板,但还是无反应,也许就是电压不对吧,  一量高压板  6个保险全部烧了,我擦.    不知道驱动板有没有问题   上图

难道电压不对?
  有没有修过的朋友,看看这个电压到底是多少?  还都输出什么电压?

网友:
几寸的屏啊,没见过这么牛B的高压板?

网友:
24寸的,,可灯管用的可很多,,,

网友:
这东西不错啊,六灯管子吧

网友:
它的这个驱动板的屏线的输出电压好像是12伏的吧!!!!

网友:
又是 明基 代工 的“残品”    慢慢修吧   修出来了 以后碰到就好解决了
因为 明基 的通病故障是出了名的

网友:
呵呵,到现在了还是没修出来,电源输出的7V肯定是不对,
   驱动板无反应,高压板还烧了

网友:
慢慢来吧,自己好好的查查

网友:
就是 找到通病就很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