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 芯片在哪个位置

楼主(2011-04-12):
楼主,请问一下这块板的BIOS芯片在哪个位置。能不能指点一下!回复为谢。
芯片

网友:
上传图片告诉你

网友:
有些主板BIOS是8脚的芯片。你看芯片上的文字就知道了。

网友(2021-06-08):
图片呢?芯片上一般有24 25 46这些数字,8只脚为多,有的脚藏在下面

网友(2025-03-23):
同为新手,互相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