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3000充不了电,我怀疑是充电器问题

楼主(2011-04-12):
问是不是充电器坏了还怎么地。昨天是后反正一碰接头就可以充电,可是不一会儿就不行。所以我怀疑是接触不良,于是用万用表测了220v的那个线有交流220V,说明线没有问题,后来直接测了充电器,发型5v电压是时有时无的。所以判断是充电器的问题。  在这里我问下各位大大。有没有可能是主板问题呢,我拍是主板问题,可是充电器确实存在问题。目前我在网上买了个10元的PSP充电器不知道好不好

网友:
把电池取下,直接插充电器开机,如果不能就是充电器问题,也有可能是插口,插头虚焊问题,借别的充电器试一下就应该能试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已经确定是PSP充电器的问题,话说这个原装充电器质量确实不错,我怎么砸都砸不开,导致我现在想修都没办法

网友:
用刀片加锤子 就能打开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到时候去试试看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C:

早点试啊,,

网友(2015-12-17):
向各位学习就好。向各位学习就好。

网友:
向各位学习就好。

网友:
先换个充电器看看嘛不行就是主板问题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