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1-04-12):
三星4200一体机,开机不工作,只听到有散热的风扇在转,机器液晶显示屏显示一条黑条(参考图片),机器内部没有任何动作,拆机检测电源的5V,26V,3.3V都很正常,各连接线也正常,请教师傅,电源板和解码板是分开的,这样可以判定解码板的问题吗?
三星

网友:
在线等啊,请知道的师傅给个参考。谢谢!

网友:
论坛里那个朋友有这个4200的主板??

网友:
问主板有什么用啊!我们搞打印机只要是板子问题都宣布报废!

网友:
田光飞
的帖子
但是人家愿意花几百块钱来修,那也不要浪费啊,更何况现在的生意也不那么好做啊

网友:
我就不太同意上面楼主4的说法,为什么主板有问题就等于报废,你修不了,人家可以嘛.所有机主板都可以修,看看是坏什么,什么情况,在这也不好说,我建议你看一下主板是什么情况再说,再用电吹风,吹一下看看

网友:
同意楼上的。查下主晶振和USB口再说报废也不迟嘛

网友:
多半是主板问题,拆下来看下

网友:
你确定其他的组件没有问题?机器没有保护?主板修的可能性不大,厂家的资料太难找。基本更换的多,主板坏的不多,

网友:
今天拆下来,清洗了一下主板那个大芯片,用风枪吹了一会。结果开机正常了,但是10来分钟后又是老毛病,气人。

网友:
一般对于复印机这块,都是机械更换,所以不用操很多的心思来搞维修,其实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修的,只是因为用的人不同而已,公家单位才会用复印机,对于他们来言,只要能用,换,不修,因为简单快,反正又不是我掏钱

网友:
写下固件 或者 买一个固件

网友:
故障:自检没通过。:判断:主板有问题。

网友:
太深奥了 学习中

网友:
确定是主板的问题,换了块旧的就好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