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高压包绕阻

楼主(2011-04-12):
各位大虾们   我是大白菜   想知道液晶上的高压包的扰阻怎么看   请知道的大虾详细说说   小弟在此谢谢了

网友:
一般两组或3组,同组换应该没问题。

网友:
先找个电路看一看,比看实物要清楚

网友:
你是想问怎么测量升压线圈的好坏是吧,用对比阻值,一般板子上都有2个升压线圈,2个对比测量。
最好是代换一个试下拉/

网友:
这个问题本人也想知道。因为我也是刚学习

网友:
我也是刚学习,也想知道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不经常量

网友:
一量就知道哪2个脚是一组啊
图上颜色就能区分

网友:
次级绕阻的阻值大多是500-900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我还是看不懂  你是怎么分的    但是还是应该谢谢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