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点不主亮

楼主(2011-04-12):
我的一块L-VK8M890G的板通电点不亮,各位大侠指点一下啊

网友:
第一步确定电源有没有电源查紫色线有没有5V电源(其实就是电源坏不坏)。而你测下主板电源插口的对地阻值情况

网友:
电源好的吗?               ????????????//

网友:
先量电源插口的对地阻值

网友:
先用列子短接电源绿线和黑线,看电源风扇转不转,不转就电源坏了。反之插上电源量哈板子上电源接口附近的原件看有没有通电的,如果有就只能找图慢慢排除,还有调一下跳线帽的位子看看,内存换了试试

网友:
插诊断卡看看跑什么代码,提供来大家才好帮你!

网友:
把情况说详细点啊,开关有没电压,IO有没SLP-S3信号发出之类的

网友:
晕,问题这么简单,具体点啊

网友:
本人也是新手,按照自己的想法说说希望对楼主有所帮助!
不插电源先查下板有没有短路,没短再上电源查待机电压和Coms电路是否正常,然后测开机针有无电压,开机针无电压就要查所连电路是否有元件损坏或短路。开机针有电压就要查到启动芯片有无跳变输入,启动芯片到ATX14脚有无底电平输出!!

网友:
楼上说的很好啊

网友:
通病NB的供电管

网友:
问题都不描述清楚点
老天才知道怎么帮你

网友:
这是最原始的老问题了吧!想必楼主通电时序尚未掌握!
本人建议
1量测各组电压阻抗是否正常
2量测待机电压是否正常
3查I/O PWRBINT#信号是否正常(用示波器点在那PIN上再触发开关是否有拉低现象)
4查S3# S5#是否正常,正常说明I/O工作正常,问题点主在南桥。不正常则相反,则要查两个相关信号,RSMRST# SUSCLK是否正常。

网友:
电源好的啊  对地阻值也OK啊

网友:
把问题描述的清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