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0E求助

楼主(2011-04-12):
855集成显卡的    插内存  跑码到59掉电    不插内存  不掉电  各项供电正常
换过内存 加焊过北桥  加焊过内存槽子   请问有遇到过的 吗  给个思路

网友:
看下屏幕接口旁边的保险

网友:
请问哪个保险啊

网友:
屏供电mos和保险,主要就是屏的3.3v供电电路

网友:
估计不是屏接口的那个保险,如果是的话,代码会跑到4A掉电,

网友:
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
保险都没问题  TB芯片换了      还是 跑到59掉电 不插内存不掉电 供电都正常

网友:
今天遇到一样故障的机器,换IO,H8无果,加焊供电IC无果,
最后加焊CPU座子,换了旁边的3个330的电容搞好了。
以后遇到的同行可以这样做

网友:
你安上cmos电池试试看还掉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