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31跑39

楼主(2011-04-12):
刚刚接到一块七彩虹G31主板,跑98  D5  C0  39  ,点复位显示00 ,然后掉电,再自动上电跑98  D5 C0 39 重复如此, 测各供电都正常,CPU针座检查无异常,检查有无发热的元件时,南桥温度有点高,为进一步确定南桥有无损坏,先冷机,然后接电源不触发,南桥很快发热,
估计是南桥的问题了,断开电源,测USB数据线,数值都是502,当测到最后一组USB数据线时,一根为001,一根为635,应该可以完全断定是南桥短路了!
客户不舍得换,只能到此结束了.

网友:
很奇怪,测得那根数值是635的USB数据线,有时测得是只有90左右

网友:
我记得39应该是bios的问题  供电都正常的话 可以刷一下看看

网友:
USB数据线有一对已经对地短路了,南桥还不挂?

网友:
我昨天修的一块865板也是南桥挂了,3.3VSB对地阻值只有20欧了,把网卡,IO全下了,阻值还是20欧,通电南桥就发热。

网友:
39是BIOS和I/O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下你的情况三端稳压器对南桥的对地阻值是多少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有一块梅捷的板子橙色3.3V对地阻值短路该这么修呢,这个板子被人修过网卡被之前那家给取走了,还有IO有重新焊过的痕迹,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入手(这板子的型号是SY-I5G31-L V2.0版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也是啊  i看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3,3橙色对短路,一般就是 网卡  1394   南桥   还有就是像MS-5之类的专用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卡都被人那了,还有这快板子点PSW还是可以开机的,看他的芯片是8721F的话看来是IO和南桥一起开机的

网友:
直接换南桥就可以了

网友:
南桥肯定挂了  客户不想出钱就算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