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板下载的BIOS文件为F14格式的,刷不了..

楼主(2011-04-12):
主板型号为GA 8IPE1000MK Ver.1.01
故障跑C0,而且GA板BIOS容易坏,所以想刷BIOS,但是从官往下的BIOS文件解压出来却为F14格式的, BIOS文件应该是ROM BIN格式的才对啊,编程器刷写失败,所以想问下这种格式的BIOS怎么刷,知道的朋友个人方法好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哥,技嘉的BIOS是这样的,我们天天刷都成功的。

网友:
技嘉的这个BIOS文件要用编程器刷,还需要解压出来!

网友:
f14应该是版本号

网友:
后续名可以改的呀!最好用编程器刷比较安全!

网友:
BIOS不管后缀名。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上思路清晰啊,一看就是刷了N多了

网友:
我一般都是编程器刷的。。。那样。。保险。。。。成功  比较糕。

网友:
我就是用编程器刷的啊,但是就是刷不成功,刷回它原来的就可以

网友:
不要管那个后缀名  直接刷就可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