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533E-ML点不亮维修

楼主(2011-04-12):
客户送过来说不开机,出去打工了,放了半年没用。主板型号:ha-533e-ml.(神舟品牌机)-安照点不亮的思路开始检修,先查电池电压:3.2v  rtcrst: 3.3v   晶振两脚电压:0.6 -08.v   开关针:3.4V   南桥的待机电压:2.5v(via芯片) 这些条件都正常。接着又开始跑开关针---南桥的线路。这个线路非常简单,经过一个电阻和一个贴片电容,然后直接进了南桥。点开关针此处有从高到低的电压跳变。现在唯一没查的就是绿线---三极管---南桥这条线路了。先查绿线到三极管的,这个也简单,绿线出来以后直接加上了三极管的C极,B极直接进了南桥,然后点开关,测一B极有3.4v的左右的电压。测三极管C极还是5V。原来是绿线电压没有被拉低。先换了再说,型号是:s1a2 ,在旧板找了一个702换上。开机正常,此板修复。

网友(2015-07-29):
这里三极管故障应该是本身高电平导通时候,CE之间阻值开路,即断电测量时候,CE之间阻值应该为无穷大。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个板子修好了!~BIOS留下

网友:
这个有BIOS吗? 我的 有电压 不跑马

网友:
ha a好 好 思路很傲

网友:
没遇到过这样的今,今天有个不开机的  修亮了,结果不跑码,纠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