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P43无内存供电

楼主(2011-04-12):
映泰P43-A7的板子,没有复位,查供电发现南桥的1.5V没有,南桥1.5V来至于内存1.8V通过MOS管转换而来,查内存供电为0.2V,供电IC为FP6321A,查第一脚BOOT有5V供电,5脚VCC有5V供电,2脚和4脚无波形,7脚OCSET无电压,取下与7脚相连的三极管,上电后7脚同样没有电压,IC和上下管都已经更换过全新的,问题依旧,希望大家能提供一点维修思路,谢谢。
另外打8脚的阻止都比较正常除了第一脚boot,二极体值从短路的负的1000多慢慢变为正,感觉是在给电容充电,我就没搞懂它怎么会是负的。

网友:
自己顶一下,说明一下,FP6321A,Q46,Q48都已经换过了,而且换之前也没有发现有问题,只是抱着试试的心态,与FP6321的7脚COMP相连的三极管Q40也取了,但是还是没有内存供电

网友:
看下上拉和VTT有没有啊

网友:
我刚修了一块扳子也是内存没电压,试了好几块9202多是不行,拆了块旧扳子上的放上去居然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