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250V电容爆了(已解决)

楼主(2011-04-12):
   客户换下来的长城300P4电源,触发量12V只有10V;拆开看,发现250V/330UF电容爆了一个,这种电容一共两个,另外一个外观上看没问题,是两个一起换那还是只换一个就行?另外,我手上只有250V/470UF的,可以代换吗?

注:250V电容可以用比原来大20%左右的代换。均压电阻可以从100K欧到150K欧代换。必须同时换。

网友:
  都换      安全。

网友:
两个的容量要一样

网友:
470uf的比330uf的更好。

网友:
耐压要一样,容量要比原来的大,二个一起换为好。

网友A:
注意量下电容旁边的两个电阻再换,不换电阻还要爆,好像是150K还是220K记不清了。

网友:
最好是一起都换了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意量下电容旁边的两个电阻再换,不换电阻还要爆,好像是150K还是220K记不清了。

正确,不换电阻还要爆.电容2个换成一样的,电阻用1w150k的.

网友:
称检查一下2个电阻是否正常,2个电容换成一样的。

网友:
两个都换了用470UF更好。

网友:
两个高压电容一定要容量一致,如果不同,可能会产生高频啸叫。

网友:
分压电阻是100K欧的,坏了一个;我手上没有100K欧的电阻,只有150K欧的,可能代换吗?

网友:
可以的,只要两电阻数近相等,平均分压就行了。

网友:
长城电源分压电阻是100K欧的开路通病。 不换电阻还要爆.电容2个换成一样的,电阻用0.5W或1w150k的金属膜电阻

网友:
嘿嘿 这次终于学会了这样的问题解决方法

网友:
学习了 还要换150K电容.

网友:
我自用的长城电源,才换了一个电阻,怕怕,明天看有没有找得到相同的电阻换掉,保险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