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HP板不触发

楼主(2011-04-12):
我这有块HP的主板,AM2单桥的板子,拿来时测待机PCI A14脚对地值为1,我就想一般是桥短路了,把单桥NF6100给拆了,然后测A14脚,结果对地值为10,我先把电源都接上测一下A14脚的电压发现为5V了,查A14脚和电原接口的5VSB紫线短路了。下面我就再上电想如果短路肯定有哪个原件会发炀,这个板子又没我熟悉的1117蕊片,汗。。。后来发现有个八脚的蕊片6506肚子下面居然还有一块接地的土方这个蕊片很炀,没见过这种蕊片,它的第一脚接5VSB第二脚是接到3VSB A14脚。我把这个蕊片拆下来测它的1#和2#发现短路和,说明这个原件作用就是1117的作用。找了个HP的板换了,测有3.3待机了,换个桥搞定了。

网友:
我昨天才给月饼老师那里下了。你今天就贴出来了。

网友:
对,应该是5V转3V的

网友:
原装机板就是怪怪的

网友:
isl6506产生5V双路和3V双路的芯片,GIGA板上挺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