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 I3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1-04-12):
这个机器有时可以进系统,有时进不了。独立显卡,就是发热好大呀。CPU后面的一个超级电容0D108的。又不敢断定是它的问题,I3和显卡一起发热超大,I3是发热不大的呀。

网友:
先把电容改了试试呗!呵呵!

网友:
把显卡做一下

网友:
散热铜片有问题没

网友:
先检查是不是温度太高引起的,再去考虑显卡电容

网友:
我有一样的本本。。哪个是上年收回来的。CPU我对换了也是一样。我明天上班把显卡做一下

网友:
应该是热的问题吧。

网友:
外围设备换完没有呢?

网友:
进不了系统  能否说详细一点,能走到哪一步呀

网友:
今天修好了,谢谢高手们,是CPU风扇电压有问题,只有2.8V.开机也是2.8V,也在转.但达不到很好的转数,我拉了个电压过来.让直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