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71故障

楼主(2011-04-12):
接到一个朋友给的V71机器散件一套,他当时机器无法开机,还以为拆拆机就可以了,最后拆完也一样,就散着放我这了,由于忙,也没钱挣,就一直搁置了一个多月,呵呵,今天拿出来加电,待机电流是0.03A,正常是0.05A,无3M 5M电压,在电源开关下面有3个电感,分别是12V 5M 3M,加电的时候电感发出滋滋的声音,怀疑有短路的地方,1631附近检测无短路,供电也有,换掉1631和3M(听声音是这个电感发出的)还是一样,因为电流比较小无法摸到有发热的元件,最后用放大镜仔细观察各个芯片,发现PQ5上有微小的鼓包,测量发现阻值偏小,怀疑软击穿,更换后正常,加电能开机,电流到0.87停止,无跳变,测试代码38,更换一个内存,机器电流上到1.24A亮机。这个机器估计是典型故障,好像前面有帖子也发过主板电流0.03A有异响,遇到这样的机器先检测电源口附近PQ4、PQ5、PQ7是否正常,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8585&page=1#pid1139957

网友:
以后接到同样机子首先参考你的经验,谢了

网友:
很多机器都会有小的吱吱声,但有些也是正常的

网友:
好经验。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