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求助

楼主(2011-04-12):
接上电源,自动通电,电流上到800MA后掉电,反复如此。不上CPU不掉电。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
先换换内存试试吧!

网友:
有地方断路

网友:
同意二楼的看法,另外可以看一下温控电路是否正常,测一下SHUTDOWN信号是否在掉电哪会变成有效了。。。。不过似乎不太好查

网友:
感觉像不过内存

网友:
如果是不过内存,那拔掉COMS电池再上电,电流应一直维持在0。8A左右,不然就是其它有问题,不是不过内存的事。

网友:
哪CPU有没有代换试一下

网友:
上COMS电池,0.8A掉电,不上CMOS电池不掉。这个问题确实有点奇怪。

网友:
上COMS电池,0.8A掉电,不上CMOS电池不掉。这个问题确实有点奇怪。  不过可以看看RTC电路呢

网友:
你试着按照不上CMOS电池时的状态来修,不掉电的话看看能跑到哪一步了?

网友:
那先换个处理器试试

网友:
应该是板子没认到CPU吧,打一打CPU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