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了一个怪问题,技嘉8I865GV

楼主(2011-04-12):
         到手里是跑C0(万恶的C0),电压正常,没有775打阻卡,查遍论坛,有说CPU座虚焊的,有说北桥虚焊的,直接加焊座和北桥,现在是时不时的不跑码,就是跑码也跑8A-->92,或者8E--->96,BIOS(sst49fl003b)旁边还有颗93lc48,怀疑bios不良,拿下BIOS后还可以开机跑码,也是当92、96,郁闷了,没BIOS还可以跑啊,哪颗是主BIOS啊?求救,这板子咋办啊

网友:
是AM93LC46吧,AM93LC46不是bios,1-4pin 和82562EZ相连

网友A:
这类主板跑C0的一般都是桥空焊(虚焊),没错的!

网友B:
C0就是不跑马…和00一样

网友C:
回复 网友B:

c0不是内存不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类主板跑C0的一般都是桥空焊(虚焊),没错的!

搜索了论坛,基本上是座和北桥空焊,加焊了跑92.96不知道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C0就是不跑马…和00一样

哦,原来是这样啊
哪加焊后跑92.96算是正常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B:

c0不是内存不过吗?

从论坛搜了一下C0这东西比较万恶

从代码上将是测试高速缓存(是CPU的还是内存不知道)
只知道C1是不过内存

网友D:
高速缓存有可能是cpu 里 cache

网友:
引用 网友D:
高速缓存有可能是cpu 里 cache

嗯,我也是这么猜的,所以加焊CPU座和北桥,现在偶尔跑92.96,偶尔不跑码,最最最最最郁闷的是摘掉bios芯片SST49FL003B摘掉后还能这么跑,技嘉,牛板。

网友E:
你把BIOS拿去刷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把BIOS拿去刷一下啊~

嗯!明儿有空去刷
我只是业余爱好

修着玩

但这技嘉太T--------M---------D牛拜了

没BIOS也能跑码

网友F:
C0一般我会加焊南桥。而不是座子和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G:

还是没有显示就不正常!

网友:
我也想学习一下这个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F:
C0一般我会加焊南桥。而不是座子和北桥。

哦?!是吗?
回头我去试试

现在没BIOS跑92.96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G:

那种码不算是会跑码的,是乱码,其实是认不到CPU的~可能用好点或别的诊断卡去用很有可能是跑00的,或只有没有码的~

网友H:
C0一般情况是CPU座子和BIOS出问题的,北桥的问题也是有的。南桥的话没遇到过、、

网友F:
回复 网友G:

有些板没有BIOS也会乱跑几个码。

网友:
谢谢指点,学习了,看来还得多多积攒经验我。

网友:
引用 网友I:
修主板放一个小喇叭会好点

不跑码大多数喇叭是不会响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C0一般情况是CPU座子和BIOS出问题的,北桥的问题也是有的。南桥的话没遇到过、、

咕~~(╯﹏╰)b~~~~
万恶的C0  !!!!!!!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回复 网友G:

有些板没有BIOS也会乱跑几个码。

谢谢提示,看来我的维修经验还是少啊,真没碰到过。

网友:
应该是座或桥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