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针脚无电压 已经OK

楼主(2011-04-12):
精英 915P-A2 主板   故障 自动开机正常跑吗 过几秒就关闭了 在点开关没反映

测量开关无电压,开关这一个电阻  电阻前面有5V 后面练开关阵的脚无电压  , 怀疑电阻坏了  换了一个还没有电压,开关针脚没电压的时候 IO W83627THG  67针脚无待机电压  我拆了IO就有待机3.3  我换了3个一样的IO 都没好 确定IO是好的而且焊接的很好。如果去掉开关的那个电阻 换成0号电阻 开关有电压了  IO67也有3.3了   但点开关的时候5V就短路了  因为开关另一角接地   请问是那的问题啊  1117输出3.3正常

搞定了  顺102跑到南桥边上一个三极管坏了 拆掉 针脚有5V了  但还掉电,换了个就OK了  谢谢朋友们的回复 不管有用无用的 谢谢你们的热心 愿我们共同成长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断线了?

网友:
看下开关的线路,除了到IO,追下线路是不是到网卡或南桥。。。看那个拉低了

网友:
建议查下开机针所连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