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10K开机掉电

楼主(2011-04-12):
  待机0.01,有3.3v和5v的待机电压,电流从0.01--0.04就掉了,查了半天主板上有个+15V_ALWP电压没有出来,请大家帮我看一下谢谢 PD21的PIN1有5V,PIN3也有5V,PIN2和PD22的PIN2相通都有10V的电压,PD22的PIN3也有10V的电压,现在就是PD22的PIN2没有电压出来,PR259的一端有5V_AL的电压,另外一端没有电压,,请高手帮我分析一下那个+15V_ALWP的电压怎么出来

网友:
这也太难了哟

网友:
这个板子待机的时候是没有那个15V电压的吧?

网友:
PD22换过没有

网友:
换过,不过现在弄好了呵呵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84615-1-1.html

网友:
电荷泵升压电路,元件二极管,升压电容。

网友:
是通过二极管和升压电容构成的升压电路,我们修理时如果测量到二极管没有问题,换掉电容就搞定。楼主的板子貌似PQ22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