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LINK友讯 DGS-1024D 24口交换机电源板不通电

楼主(2011-04-12):
D-LINK友讯 DGS-1024D 24口交换机电源板不通电,保险烧坏,用线直接导通后通电大电流,F1,TH1又烧坏,都换过后通电又是一样的现象,又没有量到其它问题,请高手指点

网友:
上张照片吧,让我们看看是什么控制芯片的电源,一般这类问题都比较好修

网友:
还不如整体电源都换掉,节约时间,成本又不高。

网友:
终于看到有修交换机的了,其实个人觉得现在修这些冷门的东西还要赚钱,像修工控机主板,大型交换机之类的相关产品。
好像交换机里面的电源很简单哦,我修过不少,大多是爆电容的。因为交换机是24小时开机,温度比较高容易爆电容。

网友:
谁说修交换机赚钱啦,你修个腾达的8口试试,光芯片就要20多块钱啦,还修,我现在修最多的是tplink的,还有华强、瑞斯、爱科、阿尔法的,都不赚钱呀。不过电源真的是很好修的,也容易坏。

网友:
电源板修好了,桥堆,热敏电阻,保险都换掉就不再爆了,有21V输出,但是一接上主板就被拉掉了,量主板上的无供电

网友:
短路了吧。

网友:
主板上的两个供电芯片都是RT9206,量它们的输出脚(大电感)对地阻值一个是40欧,一个是290欧,不知道对不对?电容没发现有鼓包的

网友:
输出好像不对,没见过这么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谁叫你修8口的,至少要16口我才修,8口交换机一个才几十块,你收得起价吗?人家24口的一个要几百,你收人家100块,别人二话没得说。

宇光 -2 管得太宽

网友:
LS,谁给你的权利不让楼主修8口交换机的?

网友:
是呀,我现在就是修8口的呀,还是1k1k的修呀。

网友:
11楼的,你试一下修个港湾的24口收100块试试.

网友:
有哪位知道它的电源小板的输出电压是多少伏?

网友:
一般是输出3.3v的,芯片一般需要两组电压,3.3v和1.8v的,1.8v是3.3通过三极管降压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