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1是什么原件?

楼主(2011-04-12):
交换机的电源板上连接保险的一个两脚零件TH1是什么东西?
电源

网友:
热敏电阻,串联在电路中,用得多的是55D11。

网友:
热敏,也可以直接连接的

网友:
热敏电阻也可作为电子线路元件用于仪表线路温度补偿和温差电偶冷端温度补偿等。利用NTC热敏电阻的自热特性可实现自动增益控制,构成RC振荡器稳幅电路,延迟电路和保护电路。

网友:
热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