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258 接显卡花屏

楼主(2011-04-12):
V星MS-7258 VER:1A PT890 接任何显卡都一样花屏,显卡接口各供电都正常,16对耦合电容有15对对地数值448,有一对是数值是451,不知道是不是正常?
接显卡花屏,主板应该查哪里? 急。。。
显卡

网友:
建议你换一根内存 内存也会引起花屏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换显卡不行 结果是换了 内存好了LZ试试吧

网友:
内存和显卡换了N个了 还是一样花屏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这现象我也遇到,换内存OK

网友:
补充一下,硬盘造成这现象我也遇到过

网友:
主板上只有 CPU 内存 显卡 其它什么没接

网友:
AMD的是CPU带内存控制器,,换个U试试,

网友:
是775的U VIA的南北桥

网友:
把显卡槽刷下,或加焊下NB..

网友:
估计也只有加焊北桥试下了

网友:
这个情况没遇到过只能加焊桥试试了

网友:
换个内存试一下``

网友:
今天又这块主板拿出来看看,发现通电后,PWM的 ISL656 很烫手, 不知道跟竖条花屏有没有关系,手头上又没有芯片可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