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10-2的上网本网络链接受限制问题

楼主(2011-04-12):
联想S10-2的上网本,连接网络总是提示受限制,无法使用,系统重装了,驱动也换了,网卡芯片微烫,这个网卡是什么网卡,具体型号,望能告知,还有就是有什么办法能解决上网问题,各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的告诉一声,不想换芯片,机子是渠道拿来的,

网友:
先换一下IP地址默认机器,再换一下晶振,

网友:
楼上对的,先排除网络问题

网友:
谢谢了,弄弄看吧,

网友:
填IP地址,或换网卡与网桥。

网友:
网卡ic坏了吧,分配不到地址,是收发上面有问题

网友:
排除软件故障以后可以换个网卡试试的啊

网友:
网卡  网桥 南桥

网友:
修过是换网卡芯片好的,也修过换网桥好的

网友:
现在关键是芯片没找到啊,估计是网卡IC坏了,不能分配地址,无论做系统还是装驱动,最后连接不上的时候ip地址都是一个固定的地址,现在就是找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