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盈通rx550-256gd2战斗版ZB一显示问题求助

楼主(2011-04-12):
本显卡每正常使用2个小时左右就会黑屏(显示器无信号)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应该如何解决,谢谢大家了
显卡
黑屏

网友:
如果供电正常的话,时间长了可能发热高。。GPA看下虚焊了没有

网友:
你换个显示器看看、显示器数据线、如果还是如此看看显卡是不是散热不好,有可能芯片虚焊,供你参考。

网友:
moogu
的帖子
散热问题吧

网友:
这样的问题修过就是散热的问题

网友:
再问一下,你们所说的散热问题指的是风扇问题还是GPU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