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1gt主板显示缺红色到直接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1-04-12):
刚刚接到一块昂达n61gt主板,一切正常显示缺红色,卸载驱动后红色出来了,不过一会就屏幕红色闪烁几下又消失了,测vga口1针对滴阻值为74,正常;拔出vga连接口,移机测试再插vga显示器开机正常,屏幕没有显示,插显卡发现也是黑屏,主板dvi口接显示器正常显示不缺色,初步判断是模拟电路部分问题。检测主板发现电源控制芯片h16105df边的2个电感烧毁,

更换后测试问题依旧,继续检测到门电路74hc08d(临时有事后面在继
续。。。)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感的旁边是网卡的没错,顺便问下74hc08用什么可以替换?手上没有同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