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10K开机掉电

楼主(2011-04-12):
  前面我发了一条求助的信息,联想SL410K的机器开机掉电,待机时有3.3v,和5v的,开机从0.01-0.04就掉了,查了一个多小时查到是15v的电压没有出来,所以开机掉电。好长时间都没有人回答,只有自己想办法了,顺便看看别人的帖子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34363-1-1.html之前收藏过的,跟我的机器故障一样的。看了半天又点看不懂,不知道怎么办,刚好楼下有位兄弟提了说有人直接接主供电也弄好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不过我也没办法了,客户催的极,我也试一下, 不过还是把U根内存都拿掉了。插电电流一下上去了,到0.23左右,测主板上的电压也都出来。上U跟内存,电流只跑到0.38左右,就不动了。测了一下U的电压没有出来,芯片主供电有,开启电压也有3.3v,PG没有出来,芯片加焊了一下。上U电流一下上去了,接屏好了,呵呵,。。装机测试但是报0199错误,不进系统。看了一下论坛上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75565-1-1.html的帖子,弄好了,维修结束。也谢谢这位兄弟的精贴。。

网友:
还有不知道这样飞线后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要么不烧东西,烧起来就比较麻烦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能帮我看看是什么问题吗?为什么没有15v出来

网友:
问题有点象这个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81287-1-1.html ,看来要每个拆出来打阻值

网友:
我之前也飞过这样的线。是一台SONY的机没有19V被我飞线飞好了。。

网友:
真是义高人胆大呀。

网友:
这个15V是靠电荷泵升压的   故障点肯定在二极管和升压电容上,应该很好修出来的呀

网友:
这样飞线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

网友:
这样做风险太大了

网友:
应该是二级电压开启信号,只要控制管耐压够就没问题

网友:
直接接主供电  楼主这里能不能说详细点

网友:
升压二极管和升压电容出问题,这样飞线有点冒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