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BM T23 公共点电压21V?问题已解决··悲剧性的是我的表出问题了··

楼主(2011-04-12):
TBM T23 插上可调电源(可调电源调的是16V )  DC头1脚2脚就是21V  ,这个电压是不正常的吧?难道是DC头坏了?
待机3V,5V变成4.8V 6.8V 不解····

悲剧啊···原来是我的表出问题了····早上用还是好好的··看来还是不够细心哈··没想到换个表试试··吸取教训了···

网友:
电压好像偏高了吧

网友:
在线等啊

网友:
恩 电压是高了··我只是不明白 DC头的1脚和2脚 电压怎么会到21? 这个是直接进来的第一个地方,都没电路的··

网友:
在线等哈 哪位能解答下?

网友:
空测电源头是不是16V。是的话就板子问题

网友:
看是不是你的表出了问题了

网友(点评):
····悲剧··果然是我的表出问题了··要是您不提醒我··我都打算订个DC头了··谢谢这位大哥··

网友:
没烧东西 吧

网友:
楼主的万用表是好的吗,还有万用表的电池电量充足么?

网友:
   呵呵,有意思,是不是有短路的!!!!

网友:
表电压不足,换个电池就好了。。。。。正常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