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PL2 掉电

楼主(2011-04-12):
刚收到一张华硕P5PL2的板子,触发就掉电,去了CPU供电还是会掉电,接14脚与地,测桥供电都可以,不知那问题,请各位指教一下

网友:
开机电路   死查吧

网友:
你把4针接口不插,看还会不会断电~

网友:
有些板子。虚汗也会掉电,

网友:
会不会是桥虚了

网友:
查开机电路吧

网友:
还是先查查开机电路

网友:
华硕的有的板好像不上4PIN和CPU会掉电的。你全部插上。看是否是掉电之后又自动上电,又自动掉电这样。如果是则在开机瞬间量测各组电压是否正常,电压正常量测时钟复位是否正常。不正常则修那一块。如若掉电之后不再上电则1,掉电后量测待机电压,3V 1.8V 是否正常2,量测内存供电那块看是否5V待机电压与5V对短3量测各组芯片供电阻值是否正常,4查下通电时序相关电路。如查完后仍然没有问题则更换I/O吧

网友:
这个一般内存供电没有会掉电。你没说内存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管理员言之有理啊。不过按我上面所讲的维修思路来修我估计OK应没多大问题吧!

网友:
欠压,过压,温控都会引起掉电

网友:
月饼老师说得没有错。。,我就修过一块是内存供电低了了。。一开机就掉电的。。

网友:
ASUS的板子上电掉电分下列几种情况,一、温控电路异常,造成主板关闭系统来保护主板各个部件,通常表现为可以正常跑代码,但是会不定时掉电。二、CPU工作条件都具备,但是不能正常工作下去。问题可能出现在CPU到NB,NB到SB,SB到BIOS之间的总线异常。三、某个重要电压没有产生而造成的欠压保护,或者某个电压过高而产生的过流保护。一般上电就掉,如缺少SB,NB,CPU的工作电压都会引起掉电

网友:
北桥空焊或电压不够

网友:
我今天刚修好一块和楼主所说情况一样的板子:结果是内存供电场管老化,造成内存供电电压不足,换上场管解决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块,最后没有解决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