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EA 945GCS 不跑

楼主(2011-04-12):
一张ONEA 945GCS不跑,有复位正常,其它供电可以,不知那问题了
问题

网友:
说的不太清楚如果电压时钟复位都正常的话刷BIOS如果不行压桥试试

网友:
说得不清楚,先查CPU工作条件

网友:
先查CPU部分是否完全正常,然后压北桥,不行的话就刷BIOS试试,最后再考虑IO芯片是否虚焊或损坏,有些板子不跑码间接的与IO有关

网友:
换CPU,压桥,刷BIOS,查总线

网友:
楼主多描述一些呀!!!

网友:
总线和bios

网友:
三板斧都用一遍试试吧

网友:
压压桥试试看看走吗不

网友:
这个板子我修到过,我的是座子不好,还有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