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K91,反复掉电后到0.8A就不动了??

楼主(2011-04-12):
联想K91,反复掉电后到0.8A就不动。。。板号为:hannstr K mV-4 94V-0
各个电压正常。。。听说这个的通病是CPU座和北桥啊。。。我两个都加焊过了。。还是一样的故障???
cpu
掉电
通病

网友:
换U试试。。。

网友:
INTEL的CPU很少坏的。。AMD就坏得多。。intel的很少啊。。。。。。
应该不是CPU的问题。。。

网友:
你可以看看复位有出来没啊!

网友:
可以刷个BIOS看看 不行再说

网友:
做下显卡。不行再刷BIOS.

网友:
复位 时钟都可以考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