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问题

楼主(2011-04-12):
不上CPU开机没问题,上了cpu就开不了机了,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CPU电压保护了被。

网友:
只能说是通电,不叫开机

网友:
你那个cpu是本来板子带的cpu吗。。我修过旧 的主板。。我回来找个cpu上上。。不跑码。。。用假负载测量还没有问题。不知道跟楼主的问题有没有关系。。

网友:
CPU供部份有短路的!上CPU开机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