羞愧的问下,电阻怎么读数?颜色老是记不住、、、、

楼主(2011-04-12):
五环电阻怎么读数?  原理 网上看不懂
比如 我手上有一个 棕 黑  金 金 紫       也许倒过来 我不知
道那个是第一环
是多少欧    ?(一般经常都用电阻计数器,这次电阻计数器 提示 第三环部为金色,郁闷)

网友:
我也一样!!

网友:
一个苯办法,用数字表测量一下,再结合网上的教程慢慢就会琢磨出来了.基础知识应该多看看书.

网友:
第一色环
最大一位数字

第二色环
第二位数字

(四环)第三色环
(五环)第四色环
应乘的数
第四色环

绿

0.1

±5%

0.01

±10%

无色

±20%

网友:
四色电阻,就看第三环,五色电阻,就看第四环。
这样就能知道大致多少阻值了。

- 四色 -                                          - 五色 -  (四色阻值*10)
金色:几点几 欧;                            金色:几十几点几 欧;
黑色:几十几 欧;                            黑色:几百几十几 欧;
棕色:几百几十 欧;                        棕色:几点几几  K欧;
红色:几点几  K欧;                        红色:几十几点几  K欧;
橙色:几十几  K欧;                        橙色:几百几十几 K欧;
黄色:几百几十几 K欧;                 黄色:几点几几 M欧;
绿色:几点几 M欧;                        绿色:几十几几 M欧;
蓝色:几十几 M欧;                        蓝色:几百几十几 M欧;

网友(点评):
能举例说明一下吗?诺亚归来

网友:
四环看第三环,图中“棕色”——棕色:几百几十 欧;
表中所得:
色环 1 黄色=4
色环 2 紫色=7

最终对应结果: 棕色 几百几十 欧=470欧

网友:
五环电阻看第四环,最后结果需要*10,红色:几点几  K欧*10(也就是几十几点几 K欧)

从表中所得:
色环 1 棕色=1
色环 2 绿色=5
色环 3 黑色=0

综合起来就是,红色:几十几点几 K欧=15.0 K欧

网友:
用那个软件,很方便,,

网友:
回复 网友A:

确实,用那个软件,可以色环到电阻阻值,也可以电阻阻值转到色环。十分方便!

网友:
回复 网友B:

10欧姆的。

网友:
是1欧姆的,金表示10的-1次方。

网友:
用什么软件啊  说下

网友:
我以前收藏了一个,现在弄没了,都用网上版的多

网友:
四色环   前两位为有效数字  第三位为倍乘数 第四位 允许误差   如 : 棕 红 橙 金  12x1000
五色环  前三位为有效数值   第四位为倍乘数 第五位 允许误差  如:棕 红 橙 红 金 123x100

倍乘数的颜色值就是代表 有效数值后面有几个0  当然注意 倍乘数   金 0.1  银0.01

网友:
用的什么软件可以查看共享下吧

网友:
很不错了解,今后用用这个软件

网友:
黑 棕 红 橙 黄 绿 蓝 紫 灰 白     金       银
0   1   2   3  4  5   6  7   8   9    5%     10%
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反复记忆就OK,没有捷径。记住后,好处多多。不但电阻,连电容、电感等都有色环标注的。再延伸些,很严谨很规范的连电路的连线颜色也按照这个顺序排列的。一般黑色、棕色、灰色、紫色作为地线,其他颜色做供电或信号线。

网友:
干吗要去记,打印出来贴在工作台旁边就好了。

网友(2011-05-14):
记不住就抄下来或打印出来,用的时候就拿出来看。
7楼不错的软件,搜一下下载一个

网友:
扳着手指头读几遍就ok了,从左手大拇指开时到右手小拇指结束(手心向自己),26个字母都能记住,打印出来不方便,大脑里最方便,走到那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