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sb的问题-------------pe下u盘能中毒?

楼主(2011-04-12):
在系统有病毒情况下,而u盘没病毒,此时在pe下插入u盘,u盘会中毒么?

网友(点评):
这个是不会的,PE是个微型系统,和你硬盘上的系统没关系,所以不会中毒,

网友:
当然不会了,这时候系统文件完全都没应用怎么可能让U盘中毒呢?

网友:
不会的,放心!

网友:
会的,我已经是好几次了,给别人装系统,结果俺的U盘也中毒了

网友:
如果是MBR病毒的话是有可能的

网友:
如果是熊猫烧香的病毒,有可能的。

网友:
这个还没有听说哦
1!

网友:
回复 网友A:

熊猫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网友:
这样也会中毒?

网友:
  晕,,,昨天来个  内存 会中毒 类的?  今天又来个 U盘中毒类的,,,,

      无语中,,,,

网友:
回复 网友B:

U盘中毒是常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位大哥你的u盘是不是老在pe下中毒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老大哥,我问的在pe下能不能中毒,你见过没,要是没见过的话,我就真的无语了

网友:
我没碰到过,我是CDROM也不可能中毒

网友:
CDROM、内存是不可能中毒的,软盘、U盘、硬盘、手机用存储卡在任何操作系统下都有可能中毒的。

网友:
病毒厉害 今天见识了 下次装系统时要小心了 要不就赔了 病毒真是无处不在

网友:
一般来说U盘在PE下是不会中毒的,不现现在的病毒很强大就比较难说了。。最好是把C盘量产一个CDROM出来这样就不怕了

网友:
没试过PE下中毒的,看来以后要注意了

网友:
直接进ghost么。。

网友:
第一次听说

网友:
会的,但是一般不会,为PE写的病毒还不多。我也中过的。

网友:
不会吧  没遇到过

网友:
呵呵~~~说的也是!!!什么样的问题都有~~~!一切都有陷阱!!!

网友:
  我的u盘  也中过  给客户装完系统后 再插到自己电脑上 就 全是报病毒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  PE下硬盘会工作吧??硬盘工作就会中毒啊

网友:
一般下不会,不然怎么装系统啊

网友:
U盘装系统 装完%100 重启电脑 拔掉U盘 就OK了,中毒厉害的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
这可能要看病毒有多厉害了  至少在PE里面 我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USB-HDD那种中毒正常啦。USB-CDROM就百分之百没影响底~

网友:
会中毒的,如果他的硬盘上某个盘上有病毒,打开这个盘就很有可能中病毒

网友:
会中毒不奇怪,用个有写保护的U盘简单解决

网友:
做量产吧。。。用量产就不怕。。。。要不就找个带读写开关的U盘

网友:
我的U盘就是HDD模式,中毒的几率小得很啊。

网友:
会中毒的 ,我中过一次招

网友:
额,用U盘做引导进PE

网友:
有可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直接进pe不会,如果进系统插上就会了

网友:
中过鬼影!0.0.0.0.

网友:
如果在pe下,打开过我的电脑,而且分区有autorun文件,应该就有机会

网友:
MBR病毒。有可能

网友:
路过学习,原来在PE下都有可能中招的呀。
以前没听都没听说过,长见识了,以后多注意了。

网友:
我的一 个U盘就是在PE下中毒了,直接报废,还是带钢印的U盘,咋那么不经用

网友:
回复 网友D:

如何能破坏MBR的在PE也一样容易种毒

网友:
回复 网友E:

直接在dos下进ghost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有次在PE下中过..不过中的是鬼影类病毒..开始没注意.把U盘还插到别的电脑上去了,结果另一台电脑也跟着中了鬼影

网友:
毒毒更健康~~~~~这几天我都重装了5次系统了~~

网友:
会中招的。小心

网友:
pe下能中毒,我U盘都中了N次了,强大的病毒把我U盘里的数据全部干掉了,我只好格式化后恢复数据,谁知把病毒也一起恢复到硬盘里,结果只好在安全模式下杀毒,半天时间就没了

网友:
没有针对PE的病毒现在

网友:
能中毒  就是打开磁盘进资源管理器就好了   而且    U盘带写保护 就不中毒了

网友:
牛B 的病毒就是不一样啊

网友:
什么病毒能在PE里中?

网友:
以后还真得注意了。以后中病毒类的都用CDROM装吧!

网友:
既然你都中毒了,还问干嘛。没什么不可能的事,PE也是系统!

网友:
不会,至少到现在没有碰到过。

网友:
PE本身就是一个镜像,何来中毒之说,

网友:
我没中过啊,会不会是你们在PE下拷贝有病毒的文件到U盘里导致的病毒呢?

网友:
用一个有写保护开关的U盘,装系统时把写保护锁上,因为是硬件写保护,就不会中毒了.

网友:
这个真没见过..

网友:
在PE里,运行了有毒的EXE文件就中了咯

网友:
可能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