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特别注意点

楼主(2011-04-12):
做BGA时请注意:主板固定要平整,芯片与芯片之间比较近时不要使边上芯片翘起,特别是主板两面较近的芯片。注满黑胶的芯片要预防爆锡做好散热。。。。。。

网友:
黑胶是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黑胶是厂家做的好事,把BGA用一种黑色的胶固定起来,免得空焊的。但尽管厂家想得如此周到还是有不少的空焊现像。

网友:
做的多了  就好了

网友:
板子平整也没什么用,你要是用土炮来弄,板子质量不好照样挂

网友:
做的多了  就好了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