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块捷波 HA06 电感特别热

楼主(2011-04-12):
有一块捷波 HA06 电感特别热
是网卡附近的 一个 3r3的小电感 开机几秒就烫手了  上面的线圈有都有黑了  怎么办?

网友:
这个电感是坏了吗

网友:
找个同样的代换一下啥,一般电感是不会发热的

网友:
不管如何 先换了再说  在查查电路吧

网友:
一般感觉已经在烫手,那还留着它干嘛,直接换一个好的电感,看还烫不烫手。不烫手了就修好了。

网友:
不管它   不会坏的

网友:
线圈都黑了,,先换了再说,看还热不,,

网友:
量下有没短路啊

网友:
把网卡拆了看它热不热

网友:
发热的原件换试试

网友:
换电感后的电容,电容有短路,不然不会那么热。

网友:
电感没有断路的说法,量一下外围电路。旁边的电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