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补针怎么补?

楼主(2011-04-12):
CPU补针怎么补? 我自己用风枪补了一个 针是补好了 但是CPU坏了 可能是太热了吧 谁有什么好的办法 具体点 谢谢
二
手
电
脑
交
易
群
cpu

网友:
一般是用电烙铁补!

网友:
用风枪也可以,把风力开小点,在焊锡化了时,迅速补上,多练习下!

网友:
电烙铁怎么补啊 你知道具体的方法吗 没方法很难成功

网友:
这个也可以补的?基本补上去也是坏的吧?

网友:
谁知道什么好的方法啊? 成功率高 又不容易坏

网友:
3楼的方法不错,我要去多试试~

网友:
我也不会啊
源汇电脑
不会就不会,发这垃圾骗分

网友:
你不是很熟练的话,我建议还是用烙铁头尖的那种,慢慢来,我就是这样搞的。你要是用风枪,加上自己不熟练,很可能造成大面积脱落,切忌!

网友:
CPU边上掉针用烙铁补补还行,如果正中央掉针了,那应该怎么补啊,高手帮忙分析下。

网友:
一个客户AMD 5200CPU中间断了3根针,给客户换了新的CPU,这个端针的CPU就扔我这里了,随后我用风枪取掉端针的残留根部,从坏的CPU上取了3根针补焊,而且和顺利很成功!温度和风力包括助焊剂都要掌握恰倒好处!

网友:
我一般用烙铁,具体方法自己有空拿个坏U多练练手,焊功不行的焊不了。

网友:
用最小号的注射器加尖头的电烙铁

网友:
风枪把握好温度就能快速换上。 需多练习

网友:
把烙铁头磨细细尖尖的,补断针的比较好用,不过我运气好,遇到断了3根针的5200+居然还能正常使用,哈哈

网友:
看过我老师补过,弄了半天还是坏了。
用风枪,快!稳!准!在加上一点运气,祝你成功。

网友:
其实没有那么复杂,我都是用网线芯,取长一点上好锡,CPU上的焊盘要处理好,用尖头点一下就焊好了,然后用斜口钳剪平就完工了。

网友:
用烙铁补过CPU最边角的针,中间的就没那么好掌握了,看高手补过,主要是自己多加练习才能搞成功

网友:
我用尖头烙铁补 但焊盘要是掉了 我就无能为力了

网友:
应该用哪个修手机用的 针尖头哪个烙铁应该会好点。

网友:
我没试过,想的话,要很高的焊功才行的

网友:
多练焊工啊,没事拿坏的CPU练,我师傅就这么教我的。焊枪最后用尖头的

网友:
还是要基本功.焊功不行的是话不行的

网友:
没有弄过,其实也不是很想弄

网友:
记得张先生转发过一个补脚的贴子吧~!你搜一下~!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9396这个贴子也行,是模模写的~!张先生那个要下载分的~!

网友:
用烙铁补就行了 风枪温度掌握不好容易弄坏掉

网友:
用烙铁啊 两下OK 一下补焊盘 一下焊针脚 哈哈

网友:
边上用烙铁,中间用风枪,我也没练到可以焊中间的。

网友:
没补过,不过以后会多练习

网友:
用烙铁补  尖的那中头   不得上去的话100% 可以用。

网友:
中间的不好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