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摔了,无法识别,盘转10秒钟左右断电后没反应了!

楼主(2011-04-12):
有一个移动硬盘,摔过之后插进电脑里面只有一声“冬”的提示,但没图标出来,发现不了硬盘。刚开始电机还转,过了十几秒后就自动断电。  后来我把那USB转接电路板拆出来,直接用户电脑的SATA插口接,情况也和之前的一样,是不是盘摔报废了?

网友:
当然报销了,如果没资料就别搞了。

网友:
修硬盘对我们来说就是个传说,摔了想修好,三个字,不可能。

网友:
摔过的硬盘,如果不是要数据,,那就只能报废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哎 真是悲剧了!  我还想请教一下 为什么转一会儿就停了呢,是不是磁盘的管理芯片保护了呢,这种保护方式的大概原理是怎样的?

网友:
磁头掉了,没信号就停了。

网友:
建议找专业的数据恢复 开盘恢复

网友:
硬盘维修不是个人能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