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j2200 清零清不掉

楼主(2011-04-12):
品牌:联想lj2200
使用:6个月
计数:13623
现象:墨粉灯亮
有墨,但清零后还是墨粉灯亮,墨盒半圆形搬回去只打印两张纸又弹回到原位
提示清洁电晕丝,清洁过N次

网友:
有粉但打印不了几张的加粉

网友:
打印机接触得不多,遇到过提示计数器以满的现像,清零清好的,你这种情况就不太清楚了。

网友:
不管用了几个月,,先保证是不是有粉,,新机器用一个月也可能会把粉用完的,,这个不看时间长短,而是看打印量,,,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才加的粉啊

网友:
打印一万多张了,硒鼓要清零了吧

网友:
打开电源,把前盖打开,按住启动键,直到所有的灯亮之后,松开启动键,合上前盖即可.

网友:
换新硒鼓试试啊

网友:
    没见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是那一种打印机哟。

网友:
遇到过同样的问题,不过我的运气比你好,搞好了

网友(2011-05-14):
这种问题不一定就是没粉的,其实是在告诉你粉盒有问题,粉盒包括没粉等一系列的问题,样该是粉盒加分的次数太多,使齿轮带不动粉盒,粉盒的阻力太大了,造成报错的问题。你要做的是把粉盒拆了,所有的都清理一遍,再加新粉,应该就可以 了。不过还得看看搅拌齿轮有无问题。

网友:
粉仓的两边小洞堵住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