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仁们。手下留情。超变态的使坏

楼主(2011-04-12):
前几天接一GA-8IE2004P的板子。说在别处修没有修好。说是不亮。接手放了两天。今天拿出来测试。可以正常跑码。感觉没有问题。客户来时说升级一下CPU。看还有个P4。2.6的。上去后认133X15=1.7,看BIOS版本F4。到驱动之家看到有F7.刷后跑25.26不过显卡。奇怪了。感觉是BIOS版本不对。到官网看到对应的也有F7。刷了还跑25.26。晕菜。拔显卡。可跑到底、难道版本不对?没有道理啊,刷回原来的版本。25.26。厄运开始。测显卡供电=正常。开始目测主板。查来查去。看到PCI的一个槽子里有发亮的东西。用放大镜仔细看。呆。里面全是废锡渣。有捣到底的痕迹。超狠啊。用镊子一点一点清理干净。真TM费老劲了。看看没有了。上电。过了。又把BIOS刷到F7版本、草。25.26。疯了。。。因诊断卡挡着其它的槽子。把诊断卡拔掉。看到另外一个槽子也是满满的。几个小时了啊。还有、、、继续清吧。差不多了。上电,25.26。没招了。只好把两个槽子吹下,看到清的时候掉下去的在底下很多。上电、一路到底。收工。同仁们、咱们商量一下。有些人渣确实很招人恨、要对付刁蛮的人都使一个办法好不好?

网友:
其实有可能是锡渣原先就在里面,上家没有发现而已,真要想使坏,打掉两个电阻不比放锡渣来的方便!

网友:
真要使坏不会做得这么明显啊,我们这有高手,是将板子拿着从当中撇一下,表面看不出来,然而板子内层已断线。这样的板子就只有当料板的份了。神仙都修不好。

网友:
我也觉得  一般使坏就割线。打电阻

网友:
阴谋论........lz心理太阴暗了.

网友:
这个太明显,这个不可能是在使坏吧,,

网友:
不排除啊有可能

网友A:
小意思。我碰到在北桥齐边用美工刀划一刀。

网友:
这不像是故意搞的,如果真是要让它报废直接把板子桥的那个地方用力拆一下就可以,那样神仙都没办法,有时候不是我们使坏,而是客人太不行了,你搞半天把故障检查出来了,报个二三十块他都说不修了,相当火的。

网友:
修块台式主板几个小时,这种我是没心情搞

网友:
怎么还有报2,3十那么廉价啊。农民工一天都2,3百啊

网友:
把个胆电容反过来装都让你查半天。

网友(点评):
至少表面有换过痕迹把。

网友:
呵呵,用心维修不管别人动什么手脚都能解决掉,这也是经验呀。

网友:
唉,还是有那些个缺乏职业道德的,经常收到上家没搞好的乱搞的板子....上家修过的大多很麻烦

网友:
大家不要有使坏的心里,也不要这样去想同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沈阳三好街的大师,都是用手术刀在北桥下面,划一刀,表面还看不出,贴着北桥的边缘,有时候被客户气的要死,我还没有干过这样的事

网友:
不干最好,这中行为可耻的呀

网友:
自己不要想着使坏就行了,如果他真是那样人,迟早没人光顾的!

网友:
这样的事情说不清楚的 大家都是为了生存

网友:
不像使坏。

网友:
哎,没办法,生活逼的。有些客户确实比较过分,表示理解

网友:
我想也应该不会故意使坏 毕竟锡渣也要钱啊 呵呵 开个玩笑 如果他要使坏不会搞那么明显的 要是让客户一不小心发现点什么 吃不完兜着走咯

网友:
哈哈。。听说把电容和电阻对调下更狠啊。。
红门英雄
电阻对调下有毛用呀? 电阻又不分正负

网友:
如果要恶搞的话,你是不可能修好的.只是上家没有发现PCI 有掉进锡而已.

网友:
以前我们经常接到弄掉电阻的板(大多是别的地方修不好再拿来的),幸运我们有很多板可以一一对照 ,虽然可以修好但废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意思。我碰到在北桥齐边用美工刀划一刀。
这个够狠的

网友:
还是有点职业道德的好!

网友:
同行的,不能把价格压得太低啊,最终还害了自己,如果客人达不到自己的价格就不修

网友:
使坏,这个没什么可能,少了一个贴片还简单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