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块板该怎麽修

楼主(2011-04-12):
      主板RC410-M,REV:1.01A,绿色的。主板上不插任何设备。装上假负载。不插电测量阻值。橙3.3V对地阻值是150.其它各电源脚对地阻值正常。8个USB电源脚正常,但其中有一个的两条数据脚对地阻值是630何1580.此两条线通过电感直接进南桥了,我已把USB插座拆除了,然后插上电源,不去触发,测量电压,紫5V正常。1117输出有3.3V电压。待几分钟后,南桥有微热,再测那个USB的数据脚,有3.21V和3.15V的电压,此时触发,各供电正常,但南桥的温度快速上升,CPU供电也正常,但测试卡不跑吗,也没有数码显试,不知该怎麽检查。高手们教我一召,谢谢了。

网友:
南桥有问题不,重新做或换个南桥试哈,完了看下有没有短路,我也遇到过换了个好的南桥用了一天又烧了,南桥烫手

网友:
按道理说如果南桥有短路的话,那个USB对地应该数值没有1000多啊,而你描述中触发后南桥发烫,说明还是南桥方面的问题,建议你先加焊看看吧。具体我也说不上来。只有先干了再说。

网友:
       谢谢各位师付的答复,我现在搞不懂的是。USB的数据线阻值变大了,600多和1600多。为什麽会有3.2V的电压,检查了一下,是紫5V通过1117变成3.3V送入南桥了,但测量3.3V与数据线又不通。真不知它是从何而来。

网友:
     那个师付知道,这块板待机3.3V是怎麽回事,插上电源,紫5V经U14(APL1086)转成3.3V,同时紫5V经U16(1117)转成了3.22V,按理说应转为1.8V才对,因此就拆掉1117,但此时1117输出脚还有3.22V的电压,找不到这个电压的来源,有谁知到,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是看电路图知道1117出1.8V,还是1117上标有-18,或是你自己认为它应该出1.8V。如果能确定是出1.8V,那么很可能是南桥坏了。

网友:
   因为(1117)是给南桥供电的。南桥待机供电应是1.8V才对,没有装(1117)怎会有电压,真搞不懂。

网友:
这种南桥温度本来就有电高!!!

网友:
查阻值不正常旁边的原件看看能不能找到坏的原件

网友:
先摘掉网卡看看  南桥那块问题大

网友:
换个电源吧,南桥的电压是橙色3.3供过来的,电源质量不好输出电流大造成南桥发热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南桥问题了、、换块南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