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90显示器亮一下1秒后保护了灯管没问题不想换高压板怎么修理

楼主(2011-04-12):
今天接到一个长城的显示器 开机正常显示1秒后保护了 带电源适配器那种里面一共俩板一个驱动板一个高压板灯管测了没问题 据我推测应该是高压板保护了  由于不会改高压条所以不想换想问问各位大侠高压板有什么原因会造成这种情况!本人刚入门的小白越详细越好  我都需要测高压板哪里  还有说短接CE脚 不懂求解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高压板一般都是有个贴片电容,变压器旁边的电容,实在不行,我这有原装高压板,直接装上就可以用

网友:
能换高压板最好。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去保护了。找到高压板上的IC型号,直接把保护去了就OK了。

网友:
先搞清楚为什么保护啊 再进行下一步
你不会改高压板,灯管如何知道是好的呢?专门点灯器测了?
改高压板是最简单的了,要学会啊
首先你要搞清楚电路,把原板上的供电断开,新高压板找合适地方固定,飞线接通ADJ ON/OFF 12V GND 4根线 就搞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首先确定灯管是好的吗 灯管是好的 你在查查高压板 还有你那高压板芯片型号是什么啊

网友:
这种显示器电源适配器坏的很多。。建议你现代换一个试试

网友:
有时电源不好也会造成灯管闪一下就来的.特别是适配器的那种,电压输出正常,板子好坏看不出来.

网友:
灯管有问题有时根本看不出来,用外接的灯管一根一根试,就知道那根有问题了,

网友:
首先感谢各位回帖     灯管我单独测试过了点了10分钟左右没什么问题一直有背光  用飞利浦的板代换了正常  我需要测量那里还有电源管理AT1741S 怎么去保护~!还有说是变压线圈的问题我现在搞不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IC的型号是at1741s      1,CT 2,RT 3,NON1  4,INV1   5,FB1  6,DT1  7,OUT1  8,GND 9,VCC
10,OUT2  11,DT2 12,FB2  13,INV2  14,NON2  15,SCP  16,REF  请问短接那两个引脚可以去保护根据什么~!谢谢

网友:
15脚对地短路拉。

网友:
长城的小高压包容易局部短路造成保护。

网友:
谢谢 !去掉保护已经可以正常开机了   但是显示器特别暗亮度调最高也很暗而且有竖条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看下高压板供电滤波电容,升压线圈,还有线圈边的高压电容吧

网友:
还是老实点换个高压板吧  又不值多少钱的啊

网友:
不建议去掉保护,以前有去掉过保护的,最后灯管烧的更厉害了

网友:
这样搞来搞去不值得呀   该个高压板吧  前面楼上的兄弟说的很好 反正就4根线  应该不难吧
学会该高压板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哦

网友:
赞同直接改下高压好了···